联想V450外接正常内屏有背光不显示 求思路

楼主(2012-02-12):
刚接到一台联想的V450独立显卡,外接一切正常内屏不显示有背光。拆机测量屏线OK 换屏也是同样问题。这个屏是LED带小尾巴的那种。VCC 3.3V

14 15角电压3V 4对LVDS线对地 600多。电压都有1.多V 显卡加焊过。现在没有思路了。大家谁碰到过这样的问题给个思路

网友A:
我想要换一个显卡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要换一个显卡看看吧

要换显卡?。依据呢。怎么判断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供电这块有问题

网友B:
仔细看看吧应该是屏电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看吧应该是屏电路的问题

换屏了也不行

网友:
多半都是显卡的吧  ~~~

网友:
估计有哪个信号不正常,换显卡试一下吧

网友:
我猜会不会是显存?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