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储存的是直流电还是交流电?

楼主(2012-02-12):
书上说mos管把输出的电压给电感,然后电感把电压传给电容里,供给芯片,电容的作用不是通交流隔直流吗,交流电才能进入电容啊,可是把电感的电压给电容的话,那是直流电啊?我现在脑子分不清是怎么回事了,请高手解答!滤波电容是一头接直流,一头接地。可是电感把电给电容,这个电容的接法是怎么个解法呢?还有笔记本主板上的大贴片电容的作用的什么?是光滤波吗?还有别的作用吗?

网友:
楼主基础知识不扎实啊,电容是通交流隔直流没错,可是滤波不单单指这种情况。MOS管输出的是脉冲电流,因为它工作在开关状态,所以电流就进断时续。这个电流经过储能电感后,因为电感线圈的储能作用,电流不能马上通断,而是变成了一个上升和下降的过程(当MOS管断开时,电感放电延时电流断开,当MOS接通时,电感储电使电流上升延时),经过电感后的电流就是波浪一样有峰值高低,这时电容便起平滑电流峰值的作用,简而言之就是滤波。它的工作原理和结果跟储能电感是一样的,只不过电容的储能和放电时间要比电感长很多。

如果说是通交流隔直流,一般是用在音频电路上,防止直流电流进入后级电路。总的来说,这也是滤波的

网友:
直流,,,它能通交流,,

网友:
脉动直流电可以拆分成直流成分和谐波成分,直流留下,谐波通过电容到地,就滤波了

网友:
滤波,耦合,旁路

网友:
电感的作用:当电压变化时,它会产生一个感应电动势,它的方向与电压变化的方向相反,这样就降低了MOS管的脉冲成分,一般与MOS管串联,而电容主要是利用了它的电压不能突变的性质,进行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