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光波炉拆焊BGA太给力了, 风枪都不用, 无损拆桥

楼主(2012-02-12):
今天无聊着, 整了片料板放光波炉实践一下,  光波炉直接开保温档,  主板就直接放在光波炉上, 烤了一会, 桥和CPU座用摄子一夹就起了, PCB无任何损伤.  本来以为在上面还要用风枪吹吹, 结果连吹都用不上.....
至于什么是光波炉,  大伙上淘宝一搜就知道啦....我用的是杂牌货

网友(2012-06-01):
找准了温度,完全可无损拆桥,我已试验过了.

网友(2012-04-17):
谢谢拿出来分享

网友(2012-02-12):
光波炉还有这么大好处

网友A:
q 我想问一下,你这样会不会把桥搞坏,有没测过?

网友(点评):
你看呢?核心在上面,上面没有加热能那么容易坏,可能吗?

网友:
又一个做土炮的好方法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光波炉?
最好上上它的靓照 见识见识

网友:
同意楼上,什么是光波炉啊,楼主发个照片看看什么样子的。

网友:
人家问的是什么牌子的光波炉,不是什么是光波炉都不知道。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0589-1-1.html

网友:
什么是光波炉

网友:
上淘宝去看呀!!!!!!!!

网友:
是啊  楼主的什么光波炉啊

网友:
最好做一次拆下来再焊回去的试验,拆的话一般比较容易,焊回去正常工作才算完成试验。炉子照片也亮一下。

网友(2012-06-01):
只有实践才是硬道理

网友(2012-02-20):
想看板子在光波炉的图片

网友:
张先生是我偶像。

网友:
这才是正道

网友:
好几个问什么光波炉???淘宝上各色各样的光波炉其实都可以的,电陶炉更好,无非设置的档位可能有差别而已。

回楼主点评:我说的是电陶炉不是电磁炉,电陶炉里面是个电炉子,光波炉里面是两根灯管

网友:
噢, 看错字了...嘻嘻
电陶炉不是电磁炉
且电磁炉有高频脉冲, 击穿芯片都有可能
电磁炉不行的, 电磁炉做饭都要铁锅\钢盘 才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没见过,给个图开开眼也好啊!!!

网友B:
楼主:电陶炉不是电磁炉,请看一下吗内部发热体图:

网友(点评):
我看错字..没细心看

网友:
而电磁炉是个线圈盘

网友:
能拆下来 那能不能上去啊

网友:
这玩意真高档啊
能把芯片完美做上去吗
楼主试下啊

网友:
不相信有这等事。。。

网友:
有这么好啊

网友:
不管用哪種來源發熱成功率才是重點

网友:
建议楼主去读一下链接里的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4737125

网友:
引用 网友A:
q 我想问一下,你这样会不会把桥搞坏,有没测过?

楼主这一试,BGA厂商倒闭,微波炉价格要和硬盘一样狂飙了..........

网友:
拭目以待  观其能不能装上  下文等待中

网友:
这个会不会太梦幻了?这东西温度控制强不强?

网友:
没实验下 光波炉能不能再焊回去    效果如何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电陶炉不是电磁炉,请看一下吗内部发热体图:

呵呵。。。张老师的第一张图我怎么看就是以前的电炉子啊。。。里面是热电偶。。。也就是电阻丝。。。

网友:
本来电陶炉的发热体就是个电炉子,不过并非以前的电炉子,是改进版的电炉子。主要改进有2点:
1. 改以前的螺旋圆丝为薄片波纹丝,改进的结果是发热均匀,没有热点发生从而更耐用(螺旋丝很容易产生热点,热点处极容易断丝);
2. 启用高温隔热材料为炉基改进隔热,同时隔热材料底部炉基底部和四周安装反射体进一步减少除向上方向以外的热辐射。
无能如何,本质上就是个电炉子。
安装热电偶与电炉子的本质无关,装不装热电偶都还是电炉子。

网友:
呵呵。。。还是张老师博学。。这下明白了。。谢谢张老师。。

网友:
好方法以后也可以自己来修下了!

网友:
这个是不是需要技术呀?我用电陶炉去ATX座  ,下面用温度计 测温度   肯能温度计反应慢   结果板子鼓了 ,爆掉了几个小元件,拿下来很容易  装上去就难了 ,对了ATX座也变形了。不 推荐呀 !

网友:
光波炉保温档温度是多少?

网友:
估计桥上去板子死了

网友:
呵呵 不会比bga还好吧

网友:
时间长了,主板不会变形吗?

网友:
不明白啊,那整个版上的其他东西不是也都能拿下来了

网友:
没有用过这个玩意,可以用这个换桥吗?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没BGA 以前用着烤主板呢

网友:
我有买过几根光波炉的灯管,拆焊桥没问题,就是主板变型很严重,还没想到好办法,做笔记本的板可能不行

网友:
光波炉真的那么神吗?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啊  研究一下

网友:
会不会把内层的弄了

网友(2012-03-22):
现在什么牛人都有!

网友:
张老辛苦了  这个好像不是怎么适用 返修台都白菜价格 发展一下别的方向比较好

网友(点评):
这要看你有多少钱,有10W,没问题,只有1W就要慎重考虑,只有1千就是不得不考虑。

网友:
妙用
佩服

网友:
谢谢提供测试答案!

网友:
想问下:开保温档,时长大概需要多久时间,桥才能脱下?

网友:
看了楼主的贴子,我弄了个电磁炉

网友:
这样底部温度过高,上部没有加热还是不行的,当然拿来拆东西还是不错的,焊接嘛,呵呵

网友:
看大家各有千秋啊,准备弄一个红外发热盘+温控做一个。

网友:
为什么不把你那个光波炉的图给发上来呢 这个 坐拆的还挺好的

网友:
不知道烤好后,会不会引起其他地方空焊呢?

网友:
主板会不会烧坏呢

网友(2012-04-24):
看图片实物,楼主应该拆的是有铅板子,就像月饼老师说的,拆个无铅的试试,肯定不好拆,我用的发热砖,平时一般有铅的板子,调温仪设在240度,不用上加热,桥就可以动了。今天试了个单桥的无铅的板子。N73V的芯片,把温度设到250度了,桥动都不都要,旁边的贴片电阻也不动,温度仪测到底部板子的温度都到260度了,桥动都不动,也不敢高调了,后又用风枪320度在桥上面又转了几十秒,还不动,都晕了,不过后来桥也没有拆下面,就相当于加焊了一下,板子可以点亮了。呵呵。

网友:
楼主你能不能把你用光波炉烤下来的东西焊上去呀,还有就是元件会不会损坏呀?其它的元件会不会也掉下来呀?要是真的有这么好用,那BGA就没人买了吧

网友:
有的卤素灯是热,隔着5cm就可以点烟,怕怕,千万别有易燃易爆

网友:
头一次,算是开眼了

网友:
没用过,我看那天要用BGA做烧烤,自由控温,还能冷却

网友(2012-06-01):
LZ这光波炉买的真霸道·

网友:
也感觉这个东西简单 还能调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