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220黑白色求助

楼主(2012-02-12):
接到了一台三星T220的显示器.打开电源待机画面有红蓝绿三色显示正常.但是电脑开开机显示器接到信号以后.所有的画面转换成黑白色.进入系统后.所有的一切的一切都是黑白两色.

求助.驱动板上哪一个蕊片是管理黑白色这个问题的呢?在线求助.谢谢

网友:
进菜单复位试试。应该是软件设置有问题

网友:
软件出问题了, 刷新下固件就ok了。

网友:
刷个程序看看  或者换个通用版

网友:
三基色 怎么混合成黑白色呢  你还是判断一下 rgb 到底缺那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