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人E本 T4

楼主(2012-02-12):
小弟我接到一台T4的本子。现在问题是冲不了电,电池有电的,能正常一机。拆开一看。里面有一芯片U22烧掉了。没有图纸,不知道是什么东不。还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能看到最后面几个字母是HOA

网友:
查图纸啊,T4图纸不是很多吗

网友:
E人E本是什么厂代工的?

网友:
也想知道这本子有没有图纸。

网友:
看图有接地,供电,应该是保护管或稳压管

网友:
好像是个电源IC

网友:
买个新的  弄开看看 嘎嘎

网友:
与时俱进,建议基地跟上时代脚步,开这方面的专区。苹果的,E人E本等。引领大家。

网友:
可以参照IBM T30充电电路

网友:
这种垃圾!!!!!!!

网友:
现在的情况是把那个六角的芯片拆掉以后能充电,但一会儿能开机,一会儿不能开。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开机以后都是正常的

网友:
买什么e人e本的都是有钱缺心眼的。。。

网友:
后面没有办法。直接还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