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2-02-12):
三星接电无待机电压   3V.5V都没有
  解决办法  南桥背面电容坏

网友:
现在是这样的情况   硬件修好咯
    进系统就死机   近PE不死机
     求帮忙

网友:
硬盘排除没?

网友:
我遇到过掉电的..把南桥给换了.应该是IBM的吧.

网友:
First check Micom and MAX1909

网友A:
现在已经搞定咯     用硬装盘才装起来的
   郁闷    害我整咯懿天

不知道楼主是怎样搞定的是否可以说明一下?

网友:
该换的都换咯
   确定硬件没坏
        反复装咯几次系统     都是进系统死机
         怀疑系统问题   就换咯一个系统硬装盘     就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已经搞定咯     用硬装盘才装起来的
   郁闷    害我整咯懿天

COMS线路有问题   COMS电池没电
南桥背面有一张防短路的贴纸    南桥温度过高   背面就起水雾   导致电容短路

网友(2013-03-10):
我这台有待机0.01,但是没有3 5V

网友(2014-05-09):
楼主说的是通病,但是我的无待机,电容没短路,不出3 5V

网友:
待机018  南桥背面   通病那个小电容   正极负极   都对地。000       是南桥本身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