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宏基笔记本维修中心 泉州鑫帝数码维修中心

楼主(2012-02-12):
泉州宏基笔记本维修中心   泉州鑫帝数码维修中心
故障报修电话:0595-22337018  远程技术支持:13805953171 QQ:309783249 联系人:梅先生
地 址:泉州市丰泽区金帝文化广场3#楼905室(田安路与津淮街交叉路口)
公交路线:1.在后坂路口下车:3、17、19、27、35、38、40
2.在水利大厦下车:1、3、14、26、38;3.在津坂路口下车:1、5、14、26
泉州市丰泽区金帝文化广场3#楼905室(金帝商厦对面)
本维修部从事宏基笔记本电脑维修多年,对宏基电脑的各型号机器硬件的构架,上电时序,
电源电路,对故障主板进行逻辑线路分析,找出真正的问题的电子原件并换之,为你节约时间好资金。
宏基笔记本电脑维修故障:
1:宏基(ACER)主板开机无显示,指示灯运行正常。
2:宏基(ACER)主板开机不通电,无任何反应。
3:宏基(ACER)开机运行一下就黑屏,屏暗。
4:宏基(ACER)笔记本运行正常,屏幕发红。
5:宏基(ACER)笔记本开机“滴滴”报警。
6:宏基(ACER)笔记本键盘按键无反应。
7:宏基(ACER)笔记本风扇不转,或声音很响。
8:宏基(ACER)笔记本电池不充电,电池用电时间短,认不到电池。
9:宏基(ACER)笔记本开机花屏,白屏,屏有线条,
10:宏基(ACER)笔记本运行慢,报蓝屏,硬盘吱吱响。
11:宏基(ACER)笔记本机壳破裂。
12:宏基(ACER)笔记本屏轴折断。
13:宏基(ACER)笔记本光驱不读盘。
14:宏基(ACER)笔记本USB不能用。
宏基(acer)笔记本常见故障:
·宏基(acer)系列主板芯片级维修!
·维修各种接口板、电源板!
·宏基(acer)液晶屏维修、更换背光管、高压板!
·全系列键盘、适配器、光驱维修、维护!
·宏基(acer)笔记本电脑声卡、网卡、Modem维修!
·软件调试、安装、查杀病毒!
·宏基(acer)解BIOS密码、系统密码、开机密码!
·清洁保养整机!
·宏基(acer)全系列笔记本电脑配件
·内存 主板
·宏基(acer)液晶屏 键盘
·光驱 屏轴 电源
·笔记本美容 、 翻新。·笔记本键盘失效
·宏基(acer)笔记本不加电,开机无反映
·笔记本不认硬盘,或挑硬盘
·宏基(acer)液晶屏不亮,但能模糊看见图象
·屏幕一片白。系统有反映。
·宏基(acer)各种端口失效,无法使用
·南北桥,显卡BGA。
·宏基(acer)机器频繁死机,系统启动不正常。
·系统运行速度慢,贵重资料恢复
宏基笔记本电脑液晶屏分析:
笔记本液晶屏的背光系统包括三个部分:升压板,背光灯管,散光板。
??其工作原理是升压板将低压直流电(约12V)升压至一两万伏高压为背光灯管供电。
??笔记本液晶屏灯管产生的光线经过散光板散光,尽量均匀的投射到液晶屏的每一个部分我们就可以
见到液晶屏显示的的内容了。
??如果开机的时候发现本本的显示屏(TFT)很暗,调对比、光暗NoteBook屏幕还是很暗,看不清楚。就是屏暗。
??第一种是灯管出现问题,灯管的老化或短路都会使显示屏暗
??第二种是主板没电压供高压板
??第三种是高压板老化或烧坏或高压板的电源连接线松开、烧断,由高压板引起的屏暗是比较常见的,
因为高压板长期在高温下工作,芯片会比较容易老化或烧坏
??第四种是屏线的折断,也是常引起屏暗的原因,因为NB都是折叠式的,用力过猛打开和闭合屏幕都会磨损屏线,
频繁的使用就会容易引起屏线的折断。
笔记本液晶屏屏幕发红的原因有可能是升压板损坏。
??笔记本液晶屏背光灯灯管漏气引起汞蒸气泄漏会造成液晶屏发红的原因之一。
??最后,拆卸本本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最好是请有经验的选手来做!
故障报修电话:0595-22337018  远程技术支持:13805953171 QQ:309783249 联系人:梅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