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J不开机

楼主(2012-02-12):
     这个笔记本拿掉电池再装上就可以开机。有时候接上适配器就不开机了。从插电池就好,就在 刚刚反复从装后就不开机了。真是老火。有遇到到过这个问题的朋友麻烦讲讲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照图纸看看电源切换电路有没问题。

网友:
1重装电池影响电池相关电路,2现在我觉的你电池没电了

网友:
查一下充电电路   我上次修到过一个断线的

网友:
刚刚用光板子点了下 又点亮了。过了一会儿又点不亮了。电流在1.47A
我是个新手

网友:
重点查,电池与适配器的切换电路。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充电电路方面的    自己好好去查下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 谢谢各位了

网友:
说说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9-09-18):
装电池不开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325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