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82s 开机电流跑1.1A 就掉电。。

楼主(2012-02-12):
华硕 x82s 开机电流跑1.1A 就掉电。。一按开机键 电流跑1.1 就掉电了 是什么问题啊 ?

网友:
是不是独显?

网友:
不是独显。(也不是显卡的问题,客户自己清洗灰尘不小心把板子短路了引起的)
装着CPU和内存 开机 电流跑到2.2A就掉电了 !

网友:
一按开机键电流就到1A ,  先量一下有没短路...

网友:
看看有没装出问题,绝缘有没做好。。

网友:
好像是北桥 我这个就是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