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机USB不认,无任何反应。

楼主(2012-02-12):
两条信号线对地阻值532,地正常,供电1286.电压4.2V。
待机电流0.18A,5V电感阻值12欧,可正常亮机,BSB供电由5VAL转换而来。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

网友:
这个状况让我很是费解?望高人解惑!!!

网友:
5V输出有点问题,怎么U口才4.2V?
以前修过一台机子5V不正常,也是只有4点几伏,功放不能正常工作的,是系统供电电路里的变压器工作有问题,换了就有正常输出了。

网友A:
直接增强电压,故障已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增强电压,故障已无。

直接增强电压???不妥吧。看你说的USB 5V有点短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