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主板维修

楼主(2012-02-12):
新人申请转正
今天同行送来一堆主板来修,其中一块服务器主板,4块台机主板,2块显卡。

一、服务器主板上诊断卡有复位,不跑吗。出现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

1、CPU座子问题
2、北桥问题

先从简单的开始,打开CPU座子一看,不是普通的775座子,手头的灯座用不上,当时没招,根据修主板的经验,直接拿刀片把针脚刷了一遍,又拿橡皮把CPU针脚接触点全擦了一遍。就装回去了,接着通电,不错开始跑马了,开心啊,不过有报警声 滴 滴滴 滴滴,靠内存没过?内存没过也不是这个报警声啊,不管了,直接拿橡皮擦金手指,接着通电,没用。。。。一时陷入僵局,之前没修过这种正宗的服务器主板,修的和普通板子差不多的,CPU啊 内存啊 可以通用的。。。。。。突然灵光一现,老主板点亮 不接键盘是不会进系统的,这个服务器板子的报警声会不会是没接键盘的报警声呢?立马接键盘通电,靠过了,显示器亮了!太*脏话*激动了!

二、华硕主板 显卡插槽进老鼠尿 腐蚀了 要换槽,靠没有新槽子,直接从料板拆,拆的那个叫痛苦啊,拆下来少了好几根针, 拆了两个板子 才拆一个少两根针的 , 装上去就行了 ,直接看完成后的状态。

网友:
楼主修好不能骄傲要蛋定你懂的。

网友:
这个看你怎么转正

网友:
这也能转正,。。。。

网友:
橡皮神功!!!传说中?

网友:
不会吧,就一张诊断卡就可以判断1和2啦?
文章我都没看完只看到故障1和2哪里就直接看大家的回复了

网友:
换槽是世间第一痛苦!!!从料板上拆就更痛苦了

网友:
电脑城装机员。。。橡皮呀,有木有啊

网友:
{:soso__17466583062264505572_2:}  不论过程  只求结果……    这才是我的维修思想

网友:
修好就是本事

网友:
手工是没有问题了,就是维修思路还稍显不足带加强

网友:
维修不够详细哦,橡皮神功,你的焊接技术可以呀

网友:
神一样的橡皮啊。拜膜

网友:
不错,支持下!

郑州回收旧电脑

网友:
服务器主板你太走运了,但是那个台式机主板这样换槽。。。。。。。。。说实际话你能收人家多少钱?广州金桥这里15块钱修主板,你呢?

网友:
我们这里修主板通常都是10元,如全用新件一个IO芯片就要12--18元,你难道还倒贴修吗?换槽是25元,这个还有的钻啊,一些比较难查故障我们都不修了.网吧下来旧板有多了.

网友:
楼主手工好啊,我拆了n个都没有拆下来一个

网友:
很普通的维护工作 有待加强

网友:
饼哥直接 加了50分啊?

网友(点评):
他是-65申请转正。+50是通过转正。

网友:
維修故障第一步
詳細檢查外觀
並排除之
至少已經跨入第一步了

网友:
不错,最起码有时间学习。

网友A(2021-12-25):
我有两块X9DAI,现在样样正常,但是无法点亮电脑,能修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