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S533,12VCPU供电保护

楼主(2012-02-12):
接12VCPU供电小四口后会保护,查,三项供电里边有一项上上管击穿,拆料板上一CPU供电下管代换,成功,不保护了,但无CPU供电,
查,采用ADP3180+ADP3418方案,换击穿上管的一路的3418,故障无改善,查,3418第二脚IN信号为0.96V,查另外两路,IN信号为0V ,测ADP3180,供电,EN,正常,VID组合正常,四项PWM信号中,只有一组为0.96,其余都为0,手头没有ADP3180.,只有一片3168,查电路图,引脚定义相同,代换成功,正常输出CPU供电,烤机中..........

网友:
楼主修得是台式机主板吧。

网友:
又是这样的贴,纯文字真郁闷,还不如去看小说
像这样的贴我不用修,随便想都可以写出上百篇个案例,有意义吗

网友:
呵呵,楼主够细心哈!

网友:
哎,太专业了,都看不懂!

网友(2012-03-14):
可以,今天遇到一块一样的,不过是3180+3110的,弄好了,谢谢楼主,

网友:
貌似ADP3168 3180 3181 3188都是一样,只是ADP3186是用在AMD平台的吧.ADP3110和ADP3418也可以互换.

网友:
学习了 对新手来说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