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用一段时间之后屏幕会一黑一亮 什么原因

楼主(2012-02-12):
也拿到其他主机上试过了  大概过半个小时后就会一黑一亮    有时候半个小时

网友:
会不会是适配器问题?再不就是屏高压条或灯管问题了。

网友:
把高压板也换过了   也拿了块好屏来试还是会闪    今天终于查到问题了   是驱动板里面的BIOS有问题  汗   一个显示器   搞了1天

网友:
碰到这样的机子,我一般是用代换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