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M9 开机显示 pci express error

楼主(2012-02-12):
如上  开机显示pci express error 是哪里的问题啊   有没有遇到过的 指导下

网友:
在线等的

网友:
这是问题吗?如果不想他显示可以去BIOS里面给他关掉。如果是此功能设备不能用,一般是此外设坏了造成了,再不就是南桥问题。

网友A:
感觉是读卡器那部分的管理芯片有问题。

网友:
是进不去系统  也进不去bios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读卡器那部分的管理芯片有问题。

我也怀疑过  把它摘掉了 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怀疑过  把它摘掉了 还是一样

那尝试加焊一下南桥。

网友:
没办法  进不去bios

网友:
进PE需要调BIOS吗   直接进去就可以了啊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遇到过,加焊一下显卡就OK了。

网友C:
和你这个现象一模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和你这个现象一模一样的。

不会吧  显卡问题  ?  我去试试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  显卡问题  ?  我去试试看吧

试过了吗?期待成功。

网友:
等候佳音

网友:
还没开始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