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T-20328W灯管不亮,求芯片定义与代换

楼主(2012-02-12):
指示灯正常,亮度调节信号正常,EN信号有开机与待机条件下有正常跳变,有暗图,灯管外接高压板能点亮,判断为高压板故障,但此机采用的是外部供电,超薄型,采用的是高压数据一体板,没有地方可以另外添加高压板,测高压振荡双MOS管D极12V正常,控制脚无电压,控制高压振荡的芯片型号为,
PROV1GN
A993N1.2N
0946B1
不知哪一行是型号,查不到引脚定义与代换,求助,

网友:
高压问题一般都是线圈问题 很少是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