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12):
我一台R61I的机子,以前故障时点不亮,现在机子能点亮,却又出了一个问题。把硬盘接上开机就反复重启,并不亮。把硬盘取掉,用优盘进PE没得问题,硬盘供电我都查过,换过没问题。硬盘也换过,还是这样。大家分析一下
点不亮

网友:
进BIOS里面能不能认得到硬盘啊

网友:
这种应该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换过硬盘吗

网友:
进BIOS看看 是不是被禁用了

网友:
再哪一步重启啊,如果是在进滚动条是重启可能是硬盘模式不对

网友:
独显还是集显的,这个机器特爱坏显卡呀,是不是上硬盘负载过重就重启了

网友:
这个机子是集显的,机子还没亮就重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