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42SP显示器,电源高压保护,高压驱动IC是DT8211A,请问如何去保护

楼主(2012-02-12):
LG W1942SP显示器,电源高压保护,高压驱动IC是DT8211A,请问如何去保护

网友:
去保护用起来不稳定啊,大哥。建议还是改高压吧。

网友:
这个型号爱换灯管   不要盲目去保护       你外挂灯管试过吗?

网友:
我遇到一台是高压板坏,改板后正常

网友:
   还是老实换灯管吧

网友:
但是这个板子我换电源板是正常的,主要是电源板太大了不好放,所以打算先这么用着,哪位大哥能告诉我呀,或者给个线路图也行呀

网友:
高压变压器容易坏,有的话直接换,没有就改板吧

网友:
用通用高压看下灯管的电流,看是不是灯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