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M2N-VM点开关针风扇转七六秒钟就自动停了

楼主(2012-02-12):
一块华硕M2N-VM点开关针风扇转七六秒钟就自动停了 再点开关针又同样的现象。取掉CPU 就不会自动断电,上假负载一样要断电,拔掉CPU 四根针也要自动断电,加焊过桥也无用,无维修思路了,求解

网友:
换个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在没掉电的时候看开关针脚电压 还有全班供电

网友:
诊断卡跑码了没?

先看跑不跑码是重点

网友:
看何种开机电路,门电路坏了会出现开机几秒后关机现象,华硕的有专业开机复位芯片吧。多半是开机电路中某个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