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有背光不亮机

楼主(2012-02-12):
如题 联想的R450 电流两次跳变之后 ,就在1A不动了,有轻微的上升
内接 外接 背光都出来了 ,黑屏。
显卡跟北桥都做了,万幸没扩大故障,请大家提供思路~~~ 谢谢
显卡
黑屏

网友:
我的问题刚好相反

网友:
大家好,显卡和北桥都做过了,唯:南桥没做,查下南桥复位信号吧,南桥坏的可能性也有。
同意楼主:
2.0
一掷千金
同意楼主:

网友:
呵呵, 不想动桥了,外接显示器,显示收到信号,但是屏是黑的。现在查哪片去?

网友:
外接显不显示呀,如果外显,是不是屏有问题呀

网友:
刷下显卡的BIOS啦

网友:
显卡是重植吗?

网友:
把显卡芯片重新值下撒,要不看下屏线插稳没有

网友(2014-06-18):
内接 外接 背光都出来了 ,黑屏。 这是暗屏还是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