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发一份内存测试软件一下,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2012-02-12):
谁能发一份内存测试软件一下,我的邮箱379305423@QQ.COM,谢谢大家了

网友:
这里有Mem test。

MemTest内存测试软件 3.5.rar

网友:
这种软件PE系统里就带的

网友A:
这种软件的作用是什么呢?测内存我都是拆内存换机器试的,是不是在电脑蓝屏死机不确定是不是内存问题的时候使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软件的作用是什么呢?测内存我都是拆内存换机器试的,是不是在电脑蓝屏死机不确定是不是内存问题的时 ...

不是,这个软件是用来测试内存稳定性、内存是否存在 坏簇(表现为内存不能为read)的。很多时候内存虽然存在缺陷,但仍然可以点亮,只是在运行软件或较大程序时会出现“掉程序” “不能为read”等。这个软件就是用来测试内存是否存在这些缺陷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这个软件是用来测试内存稳定性、内存是否存在 坏簇(表现为内存不能为read)的。很多时候内存虽然存 ...

那么这个软件测内存快么?呵呵,还真是无奇不有,不错,有用,我先下载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这个软件测内存快么?呵呵,还真是无奇不有,不错,有用,我先下载了,谢谢分享

这个软件,测试时间越长,结果就越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