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开机后是红色 大师进 跪求了

楼主(2012-02-12):
海尔19 润眼 液晶显示器   开机后是红色的   和正常颜色不一样 请问  这种情况该怎样维修  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2-2-13 16:56):
此显示器已修好   我一开始拔掉一个灯管  开机 还是红色   后来对调一下 拔掉另外一个把这个再插上  就没事了  最后换了个 灯管 解决了问题   感谢各位老大的回答  在这里谢过了

补充内容 (2012-2-13 16:59):
还有回帖中的老大说 短接灯管  就能解决问题  小弟想知道是怎样短接  还请老大说明下

网友(点评):
那种粉红色的,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应该贴张图上来,红屏有的时候是灯管老化了,也有的时候是驱动板的RGB信号处理的问题。如果红色开时间长了有所缓解,那就是灯管问题。

网友A:
灯管老化  4灯直接短接就OK  维修的难道这都不知道

网友(点评):
四灯短接,什么意思?

网友:
外接高压测灯管看看,灯管坏的机会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的显示器也是这么搞么?这么搞了之后还能用多久?

用不都是一样的用 就没有以前亮而已   跟使用有什么关系    4灯灯管 只要是坏一个或各坏一个 直接短接   亮度变化而已

网友C:
光说红是不行的,要看图,灯管老化会红,vga线针弯会红,驱动板上RGB型号有问题也会红,显卡缺色也会红,你问的问题太笼统了,没有办法告诉你具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灯管老化  4灯直接短接就OK  维修的难道这都不知道

如果4灯的灯管短接一个接口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4灯的灯管短接一个接口就可以了

4个灯 短接  怎么短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4灯的灯管短接一个接口就可以了

是吧所有 灯管 都接一个灯管 接口上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光说红是不行的,要看图,灯管老化会红,vga线针弯会红,驱动板上RGB型号有问题也会红,显卡缺色也会红,你 ...

这个是显示器问题  vga线针脚没问题   换了几台电脑  故障依旧   驱动板上的 rgb  怎样维修  老大请说下  跪求了

网友:
用驱动板点过没有,点过的话还是这样的话只有驱动板问题了

网友D:
数据出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应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灯管问题吧,通用高压试试看哪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数据出问题也会这样

要是数据出问题  应该怎样维修 请老大说下 维修方法和思路

网友A:
短接灯管都不会还怎么做维修    外接高压看看是不是灯管引起的发红啊   是灯管问题的话短接一个高压板接口  另外一个灯管就不用接了

网友:
能不能拍个图,让我们看看,什么都不弄怎么和你说,你这样问以后就不回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灯管都不会还怎么做维修    外接高压看看是不是灯管引起的发红啊   是灯管问题的话短接一个高 ...

弱弱地问下,是直接用导线将高压板接口连起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灯管都不会还怎么做维修    外接高压看看是不是灯管引起的发红啊   是灯管问题的话短接一个高 ...

是的   这样你又不用换灯管   少一个灯管没有关系的   除非一组都坏了

网友:
灯管老化了

网友:
红色一般都是灯管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