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滚动条掉电

楼主(2012-02-12):
客户送来一台神州承运F205T开机过系统滚动条掉电,拔出硬盘没问题。硬盘在其他机器上测试OK,近PE什么的没问题,求解???本人菜鸟......

网友:
掉电:CPU和显卡故障

网友:
说详细点就好了,蓝屏么?

网友:
检查供电状况是否良好。

网友:
看看会不会是散热问题引起掉电

网友:
你换一个硬盘测试一下

网友:
见过滤波电容不良引起这类故障的。有规律应该不难找。

网友:
先确定电源是否良好。然后检查CPU供电。一般是主板电容鼓包漏电会产生这种现象

网友:
不太明确。。。

网友:
这种故障话 换了适配器没有?

网友:
CPU供电这块可以查下,同意楼上的

网友:
CPU供电 好像是

网友:
以前看到过这样的贴子,就在这个站里,搜一下吧,记得是硬盘的供电有问题,仔细查一下吧。

网友:
5V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把外设去了,上硬盘测

网友:
国产的不好修  估计小元器件面大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看

网友:
查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