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G981-W2

楼主(2012-02-12):
方正显示器白屏,量电源板输出正常,用手头的点屏工具点屏,还是白屏,后量屏幕电路发现屏线的保险F1一端电压5V,另一端电压0.01V,会不会是保险F1有问题了,对地测F1两端都不为0,F1一端接了B1,另一端接R2,如果是F1有问题了,可以将F1用铜丝短接吗?如果不可以短接,可以用什么型号的保险丝替换。欢迎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
别急着换保险,保险的烧毁是有原因的。建议检查屏上有关元件,看看有没有烧毁的。检查完,确认没有问题再更换保险,不然新换的保险照样烧毁,兴许还会带烧其他元件。保险可以从主板上找个差不多的换上即可。别着急,慢慢来,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
用0欧电阻可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