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坏道屏蔽后……

楼主(2012-02-12):
昨天收到一块二手硬盘,杂牌,并口,160G。
什么都没管,直接装了机系统进去,发现在可以运行,但,运行得相当的慢。
重启,就出现了蓝屏的情况。
用MHDD做了个招描,发现这个硬盘在前面的10%左右有大块绿色的点,还有几个坏道。
上网查了一下,都说把这个部份屏蔽掉就可以了。

俺是新手,不懂如何屏蔽,于是,上网查了些相关资料……

网上说先看坏道的位置,再将有坏道的部分变成一个单独的分区,再把这个分区删掉就可以了……

我看了看,大约也就是C盘所在的区域,出现坏道。
于是,我就用PQ分区,把原C盘单独做一个主分区。剩下的D,E,F全部删除,然后重新分成一个主分区和三个逻辑分区,并把主分区设定为活动分区。
再然后,进入WINPE,把C盘这个分区删除……
再然后,进入GHOST,为现在的活动主分区装入一个系统……

让人不解的事情来了。
先从U盘启动(我用的是杏雨梨云版U盘最小系统),在弹出的选项栏里选从硬盘启动……能够正常进入系统运行……

但我把U盘拔下来,并在BIOS里硬盘为第一启动后,却进不了系统……
提示为:missing operating system   (操作系统错误)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呢?

下图为正常进入系统后,看到的磁盘管理: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才能上硬盘正常能正常启动系统呢?

网友:
你这么弄太麻烦了  坏道 MHDD 直接屏蔽就行 或者 EARSE 擦掉  再你有坏道的分区分完是要隐藏的 然后用GHOST 把系统做在D盘

网友:
我确实是隐藏了分区,然后就出现了上面所说的情况,请教下一步的思路……

网友:
用 DISKGEN  把你有坏道的分区分出来 隐藏 然后在分出个区 做C盘 激活 依次分D E 等  然后用GHOST 把系统刻到第二分区 也就是你激活的那个活动分区 就是隐藏分区之上的

网友:
事实上我就是这么做的,但是,做完装系统,要插U盘才能启动。
不然就是“missing operating system"
郁闷啊……

网友:
你现在系统所在的C盘应该是NTFS文件系统吧?
换别的版本的ghost系统盘,ghost后C盘是FAT32文件系统的应该就行了。

网友:
你把MBR更新一下看看,因为U盘启动以后转到硬盘是寻找相关文件定位的,而从硬盘启动时MBR却不具备这样的功能,如下图
这里启动时的菜单选项

这里是实际的菜单命令,很明显它是通定/ntldr来定位WINDOWS,然后再转交控制权的

即使不使用什么手段修复坏道,再分区的时候也可以很方便的将坏道掠一边去,注意一下分区时候的起始柱面即可,当然如零扇区玩完,那就麻烦了

网友:
MBR更新了没?U盘启动后,再选择从硬盘启动看看

网友:
可能引导丢失了,写个引导进去就OK了

网友A:
据本人经验,如果你系统已安装好只是没解压,并且重启应到解压而未解压出现上述提示,很有可能是你在用PQ分区时忘记了把主分区设为活动分区。如果是,那你只需再用PQ将C盘设为活动即可,不必重新分区装系统

网友:
第一次听说硬盘都有杂牌,是不是国内生产的。

网友:
好象以前国内叫什么的生产过一批硬盘,牌子忘了。

网友B:
收盘前也不先扫描先,我们这种收都不收,除非送给我,还可以卖个几块钱。估计搞好了也用不了几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收盘前也不先扫描先,我们这种收都不收,除非送给我,还可以卖个几块钱。估计搞好了也用不了几天。

这块硬盘是从一个50元回收的旧机子上面拆下来的……所以会出现上述情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本人经验,如果你系统已安装好只是没解压,并且重启应到解压而未解压出现上述提示,很有可能是你在用PQ分 ...

系统已经解压,先进入U盘最小系统,再从中选择“从硬盘启动”是可以正常进入操作系统的……

网友:
那就好了,看样子本人判断不正确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收盘前也不先扫描先,我们这种收都不收,除非送给我,还可以卖个几块钱。估计搞好了也用不了几天。

你们是哪里呀,这样的盘好收吗?楼主的盘其实很容易修好,修好再卖钱就划算了。

网友:
修复一下MBR的引导看看
用DISKGEN修复就可以了。

网友:
建议  你现在用安装版的试试  直接安装在你删除的这个分区的下一个分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是哪里呀,这样的盘好收吗?楼主的盘其实很容易修好,修好再卖钱就划算了。

是不是哟,我以前拿到专业那里修硬盘的,当时是修好了,也没用几个月就又坏了,而且是彻底的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