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70s笔记本 过完滚动条就蓝屏

楼主(2012-02-12):
一台HP 4720S的笔记本  过完滚动条就蓝屏 蓝屏代码是0X0000007B   CPU   I7 620M    换过CPU  内存 硬盘  都一样,还是蓝屏。刷过BIOS   换过显卡芯片  情况一样 。还是蓝屏   有谁修过类似故障  给小弟指点一二  非常感谢!

网友:
有没有在bios设置硬盘模式

网友:
正解!

网友:
7B属于系统问题,进 BIOS把硬盘模式改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更改硬盘模式

网友:
先排除软件,再硬件,同意楼上的

网友:
这个报错改模式有好过

网友:
hp的这款机器在BIOS里面就没有这一项    系统问题可以排除  WIN7  XP   前后换过不下5个版本。

网友:
有的系统可以做进去  但用一会儿 就蓝屏了

网友:
跟着大家学习下。。。。

网友:
硬盘模式改了吗、?

网友A:
有的还能用一会。。。。蓝屏也是7B吗?没遇到过。。。。

网友:
是的 蓝屏报的是7B的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还能用一会。。。。蓝屏也是7B吗?没遇到过。。。。

是的 有的能用一会。  蓝屏有时是7B的代码  后来还出来过  **  124

试重新分区 ???

网友:
中间换过一个P6000的CPU  情况一样   最后 从外地订了一个和客户大小差不多的I7的CPU才搞定了 。  实在搞不清楚  I7的CPU坏了 也有这种情况。  机器太新款了   U太少   所以当时想换也没U换 。最后总算解决了 折腾了  也困惑了N多天 。  再次感谢大家的回复和积极的参与。

网友:
这种应该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B:
新HP电脑用XP不蓝屏才怪。还得看你的BIOS能不能改IDE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HP电脑用XP不蓝屏才怪。还得看你的BIOS能不能改IDE呢。

hp的这款机器在BIOS里面就没有这一项    系统问题可以排除  WIN7  XP   前后换过不下5个版本。

大哥  ,  下次看贴子  能不能仔细下。  WIN7  XP都做过系统

网友:
系统问题 换  WIN7   64位的

网友:
理论上讲 ,  做32位的系统和64位的系统。只要硬件没有问题 ,都是可以做进去的。硬件出了问题,再好的系统也做不进去。

网友:
见识了 CPU 还会这样报错

网友:
CPU硬件造成蓝屏的应该比较常见吧,只是手头维修配件比较少啊

网友:
不一定不一定。。。。

网友C:
进DOS先测试下内存。
广州雪岩
呵呵 谢谢。 不过问题,最终是换CPU解决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DOS先测试下内存。
呵呵 谢谢。 不过问题,最终是换CPU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