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 大师 帮忙 看下这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2-02-12):
映泰G31-M7 TE  主板  进不了系统   没到滚动条就死机··CPU  内存  多换过  BIOS 刷过  声卡 网卡  拆过  实在是没办法拉  大师们帮忙看下 .....

网友:
压压南、北桥,查查各种电压是否与标准值一致,看看各处波形是否有明显偏差。

网友A:
硬盘换过没?最好IDE换成SATA的,STAT换成IDE的,还有看看硬盘是不是有个盘满了,我碰到过D盘满了自动重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换过没?最好IDE换成SATA的,STAT换成IDE的,还有看看硬盘是不是有个盘满了,我碰到过D盘满了自动重启的 ...

硬盘换了 N 个啊   系统也换了   连PE 也进不了啊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1274-1-1.html

网友:
入BIOS把板载的设备一个个禁掉

网友:
看看各供电压,不行在压桥试试下,在不行就折板

网友:
电源也换了吗

网友B:
有热成像仪吗,看一下你个器件发热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热成像仪吗,看一下你个器件发热不正常

没那高科技的东西

网友:
上空负载 你的现象 我觉得能进系统就是南桥外设 不能就是北桥 检测过了驱动不了 你看下DOS进的去不 进得去 亚北桥进系统

网友:
在把北桥弄弄洛

网友(2014-11-16):
本人新手,说句,,会是滤波问题吗??

网友:
  这个  映泰的板  有个通病   proch  信号  不对  会出现这个情况    你有图纸看下这个信号   我记不住 英文  大概是自热信号

网友:
压桥不行,垃圾桶侍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