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寸液晶屏闪和杂牌17液晶变色的问题

楼主(2012-02-12):
新手初哥

    1.一台联想17寸液晶显示器,开机测试屏幕不规则闪动,拆机发现已修过,4灯,换双灯高压板,接任意两灯开机正常,但亮度不高,用四灯高压板接完四个口反倒出现屏闪(换过几块四口高压板),因为是电源小口接到主机的,怀疑电压不够,测供电口11.5V,换个航嘉带小口供电的试试,供电口到12V了,但还是一样闪,这个要查哪
    2.杂牌17液晶,开一下灯就灭,拆机换发现是灯管接口是三线大口的,省掉中间一条改成小口接双灯高压板,再换通用驱动版,开机有显示,但到WINXP桌面发现颜色不对,字无法识别,这个是什么故障

补充内容 (2012-2-26 19:21):
1.联想确定有条灯管不良,只接三灯搞定   2.再换另一款驱动板,跳线,OK

网友:
1.改高压   2.查下VGA接口的对地阻值。

网友:
1用可调电流表加测灯管的看看哪个灯管电流相差,排除不稳定的灯管 接3个灯管试试呢2,颜色你正先测下RGB的对地阻值是否一样

网友:
像大侠们学习,关注此问题,楼主解决后说一声啊,让我们也学习学习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