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15液晶 无信号.

楼主(2012-02-12):
此液晶故障:开机无信号,指示灯黄色,
测:电源板输出12V正常.驱动板5V正常,3.3V正常.

找不到毛病在那里,这台液晶太老,没有这板可用的驱动板,不知从何下手,那台高手修过这台的,或者大概毛病在那里,给我说一下,在此谢谢.

网友:
这种50+30的特殊屏线买个驱动板都可买个显示器了   没什么维修价值

网友:
先刷程序试试吧

网友A:
加焊芯片   要么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查行场同步信号针脚到MCU之间的电路,主要看对地稳压管是否击穿,如果正常那就是MCU或MCU数据损坏

网友:
先把MCU程序刷了再说。

网友:
有通用板的!

网友:
查VGA 13 14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芯片   要么刷个程序试试

试过了,还是不行,我去试刷个程序去.

网友B:
我想放弃这台机子了,修了一下午头都痛了,说要刷程序,手里有N个程序,就是没有这个....

网友:
一般都是MCU问题,查下行场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个需一步一步来,一般无信号先看信号线的行场扫描,如果行场扫描正常那一般就是驱动板程序的问题了,但这么老的机的程序应该不好找,我也修过这种机。最后都退给客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想放弃这台机子了,修了一下午头都痛了,说要刷程序,手里有N个程序,就是没有这个....

我这里也有一块,和你的一模一样,不过毛病不一样,是屏幕闪一下就灭,已经确定不是 灯管 高压板问题,闪的瞬间屏幕有画面。 问题已经锁定驱动板,他们叫我刷程序,可惜我没编程器,这个程序我有,需要的我一会给你发上去!如果对你有用,给点下载分啊!!!

MCU程序

网友:
查VGA行场信号  没问题就刷程序。

网友:
是程序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也有一块,和你的一模一样,不过毛病不一样,是屏幕闪一下就灭,已经确定不是 灯管 高压板问题, ...

你太给力了,哈哈,我改天试试.如果成功了,我还会来感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太给力了,哈哈,我改天试试.如果成功了,我还会来感谢你

呵呵,没什么。大家都是同行,有时多帮助,我到现在还看不懂电路图呢,一看脑袋就疼,修液晶大部分都是换电容,改高压什么的,再难点就不会了!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MCU程序坏了,刷个程序先

网友D:
是MCU的问题吧?
win3311
现在还没试呢,有这个程序了,但是现在还不会刷.....郁闷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MCU的问题吧?
现在还没试呢,有这个程序了,但是现在还不会刷.....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