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19w80ps无显示

楼主(2012-02-12):
tft19w80ps开关指示灯不亮,按开关也无反应,但电源板各供电正常,求救。。。。。。

网友:
从按键往驱动板查

网友:
清华同方的吧?查驱动板的各供电是否正常,正常的话更换MCU

网友:
驱动板供电,,。。。

网友:
4楼说的没错,应该先查一下给按键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