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贴ASUSf81、a8通病不触发

楼主(2012-02-12):
ASUS    f81、a8通病不触发把休眠开关去掉即可

                                      没有恁多废话,

楼主:你的帖子看起来比较难理解,做轻微改动。。。。

网友:
没看名白

网友:
我还以为要说开关坏

网友:
开关坏,,,换,。。。

网友:
不清楚你说的什么

网友:
谁都知道,你发错地方了

网友(2012-10-31):
什么意思 啊!我现在碰到了!去掉休眠开关了 还是愣个样子不触发

网友:
一般去掉休眠开关都可以的哈,不过也要看什么问题的。

网友:
没看懂,也没遇到过。。。

网友:
还有这种可能性、

网友(2013-01-04):
谁有华硕F81SE的图纸,跪求!

网友(2013-05-05):
碰到过2台机器一个不触发待机0.006A      一个机器时触发时不触发去掉休眠开关直接秒杀 收大洋

网友:
这个说法有点陌生

网友:
没搞懂嘎~多打俩字不行啊

网友(2014-05-27):
我来补充下,首先感谢楼主的分享,其实情况是这样的,此机有待机,0.018--0.020A,按开机键不触发,拆机去掉CMOS电池后,能自动上电正常显示,但是按关机后再触发就不能触发,同样,装上CMOS电池后第一次自动触发上电,然后关机后又不能触发,或者装上笔记本电池也是这样,刚开机以为RTC电路故障呢,后来论坛搜搜发现就是楼主说的,休眠开关被卡进去没弹回来,拆除或回复正常情况下就OK。所以这里跟大家补充下,不然会走很多弯路哦,再次感谢楼主。

网友:
今天碰到一台 休眠开关弹不起来,拉起来剪掉完事。

网友(2016-07-03):
正在修这种型号机器,开机进系统正常,过十秒屏不亮,按FN+F7又亮了,过一会不亮,还按又亮,LID信信号在板子哪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