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上网本无主复位。拆外设、换南桥故障依旧!!

楼主(2012-02-12):
ASUS eePC ,板号p701。
插适配器自动触发,电流停在1A左右。测各供电正常,按图纸时序测关键信号至28步PLT_RST#信号为低,本以为南桥坏,换了南桥故障依旧,后又换了EC故障依旧。请高手指点指点

还有个奇怪的现象:不管插不插RTC电池(电池电压3v正常),只要插上电源都自动触发,触发后长按开机键也不能关机这个什么问题啊??

网友:
动不动就换南桥,晕倒。 南桥有没有收到合格的信号,南桥工作条件ok

网友:
28步之前的所有信号都测了啊,都正常!还有哪里遗漏的请指正,谢谢!

网友:
图纸时序图看不到,发个电路图看看。。

网友:
查查时钟看

网友:
时钟芯片14.318晶振正常,CLK_PCI_EC等频率正常...

网友(点评):
pg等等信号

网友:
查一下南桥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不行的话刷过bios时一下。

网友:
换个南桥呢 试了没有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