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3v开机掉电,求思路!

楼主(2012-02-12):
ASUS F83v开机后电流跳变差不多过了内存了(电流能跳到1.8或2.0A)就掉电是待机状态,把内存取下触发后不掉电,电流在600多毫安,换了内存故障依旧!!
问题大致所在,求思路。谢谢!

网友:
请清CMOS试试

网友A:
独显还是集显的呀?独显可以考虑显卡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独显还是集显的呀?独显可以考虑显卡呀

是独立显卡

网友B:
电压都上全了吗,上全的话查一下显卡的周边的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都上全了吗,上全的话查一下显卡的周边的元件

各大电感电压都有,这板没图纸...

网友:
我今天接到一台,开机掉电,测显卡背面的好些小贴片电容已短路,应该是显卡挂了

网友(2012-03-31):
换个北桥试试

网友:
绝对是显卡坏了,我现在就有一台

网友:
不是显卡就是北桥吧

网友:
不要盲目的就做显卡 量量正反面得电容或电阻

网友:
8743坏 加焊不行就换一个 就在显卡反面的那个辅助供电芯片

网友:
就你这描述谁能知道问题所在,描述详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