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问题,方正R621g不显

楼主(2012-02-12):
方正R621G用几分钟掉电,清灰后还是一样,于是加焊显卡,开机电流0.45-0.94-1.26-1.67A,可不显,论坛上说的是显卡通病,于是换新的显卡,故障一样,再换,涛声依旧,外接花屏。屏,高压条都是好的。另加焊过北桥,显存,SIS 芯片组的,现在没思路了,请高手赐教。
芯片
显卡
掉电
通病

网友:
仔细查查,是不是掉件了呀

网友:
没掉电,做BGA也没掉电

网友:
查看显存和显卡供电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