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烙铁外壳感应电压AC14V 左右正常吗?

楼主(2012-02-12):
如题:
          用了几个恒温电烙铁, ,还有黄花内热便携式。  焊台是3芯的,有接地线, 插座应该也是有接地的3孔,
测烙铁外壳(数字表) 与人体之间有AC14V左右电压,  请问坛友们用的烙铁有没有这种现象。

焊接IC ,等元件目前没出现过感应击穿现象

网友:
應該測量對地電壓

网友(点评):
与人体间都有电压,对地应该也有电压

网友:
“测烙铁外壳(数字表) 与人体之间有AC14V左右电压”,这样测要得到什么结果呢?
人体本身就是个表面积很大的“不良”导体,总能感应点东西出来。

网友:
版主,我是担心烙铁漏电, 焊接时会击穿IC ,MOS 管。

网友:
電阻分壓原理人體電阻很大
對地的電壓
跟對人的電壓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