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线排中间撕裂如何焊接?

楼主(2012-02-12):
数码相机里有一片印刷连接线撕裂了一半大概十几根的样子,如何焊接?
请高人指点一下。

线买不到的,异型的而且上面连的部件太多了,也没办法直接换成导线。

网友:
不牵涉到机械部分的话,可以飞线;当然最好是买排线换

网友:
细点心,用漆包线飞吧,不然只有买原型号的,不然就报废

网友:
是否上各圖片

网友:
就是附件那个样子,线非常细。

网友:
这个图片已经被放大了。

网友:
我上锡的时候烙铁一不小心把接口也给带上锡了,NND。流年不利呀。

网友:
看看谁有解决之道学习,。我拆了旧相机没拆好排线就断了

网友:
报废。和液晶排线差不多,没法焊接

网友:
用导电银漆试试

网友:
没办法,只能用漆包线飞了

网友:
可以用漆包线连的!

网友:
印刷线有个很大的毛病,稍微加点热就会向反向弯曲,温度下来又回来了,印刷线又很细密,太难搞了。

网友:
耐心点应该可以用飞线吧
飞不了那就用导电胶试试啊

网友:
线的背面贴透明胶带,正面用导电银漆修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