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帮我看下这张电源板呢?要怎么试机?

楼主(2012-02-12):
这张是SAVIO ORION的车头电源板,客户说没有310的直流电!

网友:
这个东西没有接线图难搞啊,

网友:
呵呵,看来你以前搞过,有没有什么经验,给小弟说一下!

网友:
没什么太好的办法,先画个简图,然后慢慢分析吧

对,自己先把简图画出来,分析完了再找故障

网友:
看起来这个应该难度还不是很大,也得看LZ的能力技术了,我曾经接过块松下等离子的电源板,用的是二次电源开关,那个真是头大了,没能修好,自己技术不到家,后悔死!

网友:
告诉你怎么修有什么好处啊?有钱还是有积分?诱惑力大我就有答案

网友:
呵呵,只要能修好,事情都可以商量的嘛!现在手里只有这个单板,其它都没有

网友:
楼主你是说没有310(伏)的直流电(压)么?
若是,我认为要查整流器/两只串联的大滤波电容/保险管/插件/(可能还有继电器触点、线圈及驱动电路)。

网友:
是的,没有310V直流电.这张板子上的开关电源部分正常,5V 12V 24V都有.散热片的四个管子分别是,78L05 78L12 IRF450和一个二极管.这个板子上面有三个脉冲变压器以及相应的推动管IRF520.IRF520的输入信号来自于单片机(白色贴纸)的一个TD310N的驱动管,TD310的信号则是由单片机.单片机的型号是PIC16C72.单片机的电源,时钟,复位都有.

网友:
开关电源都有一个310V(常称之为300伏)直流电压,这是针对输入是AC220V且采用二极管整流电容器滤波的电路结构而言的。楼主的这块板子如果输入的电源不是AC220V,则电源部分也就不一定有310V(300V )。我看板子的左下角部分,应该就是电源的输入,两个黑色的电容为滤波,没看(猜)到整流桥(管),也可能两根(红、白)输入线上来的就已经是直流了,但不一定是300V。

网友:
貌似不是多复杂,既然没有310电压,观察主板该路电压是单独工作还是几路并联,相应的问题也就明朗了.

网友:
查310V之前所有芯片工作条件看看

网友:
有5V 12V 24V了,说明这块板是好的了,你量量红白两根线是交流还是直流,有几V

网友:
板子修好了吗?如没有 楼主最好多发几张图,并附带注解说明。这样大家才能帮到你 解决问题。你所讲的缺失 310V直流的那个端子在哪里?

网友:
顾客说没300v  但是你说12  24  5v什么都有   这不对吧  这个开关电源就一个开关变压器,看上去啊,那三个好像是耦合或者推动变压器吧 ,5v供给单片机  12v是继电器的吗  24v是不是输出啊  继电器控制他啊,那三个光耦是不是反馈呢  ,三组脉冲信号输出 然后通过光耦反馈信号工作,晶振有没有问题啊,看不到事物什么也不好说,你不要听顾客说  那样会误导你的  就按你的思路维修,他要是什么都明白了 ,就不找你修了

网友:
细看保险管烧了,保险管没有变色,后面电路短路可能性不大,应该好修。

网友:
我认为呀,还是先画个简图,然后分析该电路图最关键,给楼主加油,你一定可以查出问题的。

网友:
SAVIO的东西,很贵的说!
楼主应该和送修客户沟通清楚,是没有310V指示灯显示,还是他测试过这个板子没有310V。310V在这个电源板上应该是非常显眼的,多和客户沟通往往能事半功倍,如果可能,跑一趟现场更能发现问题。
工控修理和电脑修理最大的区别就是,电脑修理给你的是一整个系统,或者说你能很方便的搭出整个系统;工控修理,往往给你的是系统中的一部分,如果你能搭出一个系统,修理起来就很简单,但实际上,往往是不可能搭出一个系统来的,这就得靠你的知识和技能了,这也是最大的难度所在。
工控修理中,有一类是专业修理某个厂家的东西,如有人专业修理SAVIO的东西,他就能投入较大的资金自己建立一个测试系统,而由于维修量大、维修费用高昂,往往实际利润还很高,并且对专业技术的要求倒还不是那么高要求!

网友:
呵呵,己经修好了!

网友:
已经修好是什么问题吗。楼主发人贴吧。

网友:
楼主修好了 怎么也不说说是哪里的原因?也好结贴啊

网友:
哪里坏了和大家分享一下啊!

网友:
呵呵,统杀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