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电脑|工业设备|医疗设备

楼主(2012-02-12):
这张板子报变频器故障,都是同一客户的1
丰田

网友:
兄弟,你也是做维修的吗?
如果你知道型号,还是说一下比较好;如果不知道型号,具体故障总要知道吧。

网友:
什么型号我也不知道,别人就给我了这张板子说,报变频器故障,让我修!

网友:
好像是纺织机上的

网友:
是的,这是丰田织机600上面的变频板

网友:
不懂这个的,也没图纸,根本就无从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