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88x的机子开机掉电,0。26然后就掉到0.04

楼主(2012-02-12):
各位同志,我有一台华硕发v88x的机子开机掉电,而且是插电自动触发,电流一下子到0。26然后就掉到0.04,只有3。3V和5v了,其中5v变成1.8了变低了,在插电触发的时候显卡电压和CPU核心供电没电压,请问我是从5V变低查还是从显卡电压,核心供电开始查呢

网友:
想明白了,自己傻了,如果是差电压那,那个5V,不会变成1.8,看来要重点查负载

网友:
电流掉到0.04后,只有3v,和一个被拉低到1.8的5V,各位,给点意见呀

网友:
是不是进过水了啊?有地方微短路了?

网友:
没进过水啊,怎么办呀,没人可以支个招呀

网友A:
你那情况应该是触发掉电不能继续触发  我觉得像是有短路的  你最好测个个电感看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开机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你敢不敢把全板都量一下是不是有短路   怎么上来就要修呢    你以为大家都是神仙啊  什么都看不到摸不到就告诉你怎么修    自己先量

网友B:
这才是哪儿么?  查显卡还早···

网友:
请看清我的问题了再说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才是哪儿么?  查显卡还早···

我说的是查显卡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那情况应该是触发掉电不能继续触发  我觉得像是有短路的  你最好测个个电感看看有没有短路的

谢谢,没有短路,以修复了,是显卡的电压没出来导致的,华硕的本字缺电压这样掉电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被子现像给迷住了,我加焊了一下给显卡供电的IC就好了,

网友(2012-03-15):
引用 网友C:
谢谢,没有短路,以修复了,是显卡的电压没出来导致的,华硕的本字缺电压这样掉电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被子 ...

谢谢回复以后我也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