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箱变压器的好坏如何测量

楼主(2012-02-13):
音箱变压器的好坏如何测量 谢谢

网友:
拿好的对比下

网友:
主要是看变压器高压端的激磁电流和输出电压。一般30VA的变压器高压端电流不会超过40MA.

或者在不带负载的情况下在高压端串个220V25W的灯泡。 灯泡不亮或微红为正常。

上次就遇到一个轻微短路的,一个音箱变压器,把保险换了(因客户没拿来当时没带卫星箱)试机好了,拿回去一接起通电就把变压器烧了。
这个方法可行不,如果内部有轻微短路怎么办。

网友:
量下初、次级线圈的通断,再给初级接电压,量下次级有无输出!

网友:
基本思路对头!

网友:
说得对   这个方法  要的

串灯泡的方法可行不。

网友:
先看保险,再量输出电压,无电压再拆线包接头看。

网友:
初级线圈开路或者阻值明显低于正常值都是坏的,次级很少有坏

网友(点评):
不错!听这话就知道有家电维修经验。

网友:
好久没有讯维,也来学习下

网友:
初极有一定的阻值,次极阻值很小,初次极之间阻值无穷大。

网友(2012-03-23):
晕了.
楼主所说的应是有源音箱有电源变压器,按10楼方法做就可以了,]
如果是后接音箱的变压器,则是变换阻抗用的,断路测初次级阻值,成一定倍数.这种功放现少见.

网友:
学一学》看一看

网友:
加上保险通电 不烧保险 有输出电压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