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X60按开关掉电保护修复(原创)

楼主(2012-02-13):
待机0。03,3M、5M、1R5M都有。一按开关掉电到00。3M、5M、1R5M都没有了,有时在0。8的处掉电。测了后面没有短路,温控也没有问题,一定有地方少电压了。,取掉R435,断开VCC1R5M_ON就不掉了开机电流中0。19, 所以重点查1R5M电路。复原VCC1R5M_ON再短接U60的DS极,
待机到0。16,按开关电流上到0。6右左,有时到0。8左右不掉电,控制U60的信号RD4_DRV

同时转换成VCC2R5B_DRV控制2R5M的Q39。Q39D极有2。5V,便S极只有0。7V的电压。显然DS没有导通。测G极只有2。5的电压,Q39是N管,应该大于5V以上才可通,于是测G极上的元件没有问题取掉Q39

,G极电压就上来了有14V。断定是 Q39坏了找不到一样和管子,在DS上装一个二极管。开机电流到0。8几就显示了。U60不短接也可以显示,机子修复。

掉电还可以这样修。。
思路很清晰吖,学习学习了
很给力.
楼主 本人菜鸟 有点没看懂 为什么要把Q39跟换为二极管啊???还有就是VCC2R5B_DRV不是来自于RD4_DRVMA 他不是还控制着U60吗?那U60不也应该是大于5V才能导通啊?求解

网友:
Q39
这种应该好找啊。。。。X60 GBM集显板??

网友:
不是很明白

网友:
故障找的可以

网友:
很不错,楼主功夫到家!

网友:
学习了  感谢楼主的分享啊

网友:
这样问题没资料就很不好修了。顶楼主

网友A:
看的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要去掉r435呢。

网友:
思路很清析

网友:
楼主思路好清晰,学习了,

网友:
不过楼主忽略控制电路,直接用二极管供电。如果是检测到有电路不稳保护,不是控制电路本身问题,会存在一定风险。

网友:
楼主的思路挺独特的

网友:
523修  楼主 本人菜鸟 有点没看懂 为什么要把Q39跟换为二极管啊???还有就是VCC2R5B_DRV不是来自于他不是还控制着U60吗?那U60不也应该是大于5V才能导通啊?求解

说的没有错,RD4_DRVMA 是控制着U60。只因为Q39坏了接低了RD4_DRVMA
所以引起U60不导通,反馈没有VCC1R5B才会开机保护,取掉Q39,U60的电G极电压自然恢复了,所以U60不短接也可以导通。而Q39用二极管代,是因没有X60的料板,找起太麻烦。其实不用二极直接短接Q39SD 也是可以的。

网友:
直接用二极管代替MOS管这样做不是太好吧,电压不稳定时不知道会怎样。

网友:
这MOS管随便找个都可以代换吧

网友:
就是个N沟道的MOS管,其它的料板上也有啊,很简单的吗

网友:
简单明了,基础不错呀,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这样上二极管都行!

网友:
基础相当扎实,楼主威武

网友:
怎样才可以加分呀?

网友:
很好的案例,收藏学习了

网友:
为何要取掉R435呢?有点不明白

网友:
路过跟师傅们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的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要去掉r435呢。
你看得不是很仔细啊,楼主图片都有,显然是在5M,3M,和1.5M之间一个个排除的啊,好贴,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初学者的楷模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这样也行?

网友:
不错啊!可惜我不懂

网友:
不错的贴子,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的理论不错啊

网友:
楼主很好思路 求加QQ 511482640

网友:
仔细看了一遍,楼主思路还比较清晰,不过掉电的差不多都这样,先看有么短路,温度异常,温控
有无电压过压,欠压,没电压,过流等,至于用二极管代替场管,个人不建议。。。

网友:
有一个地方不太明白,你断开VCC1R5M_ON这个开启信号,那后面的1.5V供电不就出不来了,那么PG信号也就出不来了,这个图纸没用到这个PG,万一他有用到,那么没有这个PG也会掉电啊,请讲一下当时断开他的理由行吗?在线等答案~

网友:
呵呵 跟楼上一样 同求 本人菜鸟 没别的意思 只为学习

网友:
很好的例子,学习了

网友:
有一个地方不太明白,你断开VCC1R5M_ON这个开启信号,那后面的1.5V供电不就出不来了,那么PG信号也就出不来了,这个图纸没用到这个PG,万一他有用到,那么没有这个PG也会掉电啊,请讲一下当时断开他的理由行吗?我和这个人观点一样,请楼主和懂的人讲一下,向这种评论的:你看得不是很仔细啊,楼主图片都有,显然是在5M,3M,和1.5M之间一个个排除的啊,好贴,谢谢楼主“的就不用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