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000N100键盘和USB冲突故障

楼主(2012-02-13):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3000 N100:其他都正常,就是使用时只要USB口插入任何设备,使用键盘时就会发出叮咚叮咚的声音,就好像是USB设备在不停的插入拔出的声音,不敲键盘没事,只要点击键盘无论任何键就会有声音,从来没见过这种故障,不知从何下手,请各位师傅指点指点。

网友:
USB的VCC正不正常,也测一下数据阻值相差不能超过5欧,然后就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