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方正602G,神奇的志合!!!

楼主(2012-02-13):
方正602G,志和代工,板号为:U40SA_0911-C 待机IC为ISL6227!待机0.07, 触发掉电到0.05.拆机,测得
+5VA,+3VA正常,看时序图,

在按下开机键后,EC会打开+3.3VS_ON +1.8VS_ON,测得+3.3VS正常,1.8VS没有产生。此信号由EC ITE8512E-cxt的94脚发出,测得按下开机键时,此引脚只输出1。2V左右电压。怀疑EC不良,论坛朋友说,ite8512不分版本号,此结论经我的代换结果不成立,我用ITE8512-JXA,8502-JXA代换均不成功,说明至少在志合的板子上是不能代换的。原值代换EC后,故障现象一样。没有思路了,查资料,论坛一位大侠的,《志和代工 SIS芯片组上电时序分析》,拿来做参考,是不是EC没有正常工作,检测到少一重要信号而不能正常触发。

测得EC供电,复位都正常,测ADAP-IN,EC的第18脚,只有0.045V电压,这里有问题,估计应该是高电压才是正常的。

ADAP_IN 由此电路产生,仔细测量R264 、R271、 R272都没有问题。Q30 G极经R264,R271分压后有1.6V左右电压,Q30
导通后,一路通过R272 120欧电阻对地,一路到EC的第18脚。分析了半天,Q30就是完全导通,在R272的正端产生3。3V高
电平不可能。因为对地的R272太小,难道电路图是错的,对着实物,测了半天,没错啊,唉神奇的方正,神奇的神州,注:
神州的很多本子也是这款板子。没招了,看来只有人为的接一个高电平了。Q30的G极AC_IN,还要控制后极,在最小的改动情
况下,拿掉Q30,与R272,在原Q30的D——S极之间上拉一个103的电阻。通电,待机0。09,按开机键,电流刷刷,到1.38左
右,亮机。此机修复!
问题虽然解决了,但是还是心里没底,故障的原因肯定是ADADP_IN没有产生引起。请教高手分析下,在不改动电路的情况下
使ADAP_IN信号正常产生!另附上U40SA_0911-C,待机IC为ISL6262CAZ的电路图与转载论坛大侠的《志合上电时序》方便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