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优1903a液晶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2-02-13):
整机3无,判断电源板故障,拆机测量电源板5v、12v无输出,有300v电压。量开关电源是否起振,万用表指针来回摆动,判断输出端有短路。量12v整流管击穿,换后故障解决。

网友:
  这个显示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换了个二极管,用不了多久又会烧,我上次用了两天,最后把坏的拆了,用了十几天还没出问题。希望能好。

网友:
我喜欢修这样的故障,顶了。

网友:
思路清楚,很好的案例。

很对

网友:
路过学习了,我还没接到这种液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