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8S WIN7换XP重启黑屏.

楼主(2012-02-13):
拿来时能进WIN7,客户想换XP,然后就进PE直接恢复XP,恢复完之后重启竟然直接黑屏了,
屏幕没有灯光这样,放张系统盘能听见读取的声音。内存换过 放过电 键盘上关于显示的快捷键也试过,像这情况有哪些问题可能?

网友:
进系统黑屏?那就试试CTRL+ALT+F7
最小化系统试试

网友A:
恢复是什么意思?用ghostde 装的吗?

网友:
准备装XP,恢复XP镜像重启要解压了,就黑屏这样,现在是一开机就黑屏,连华硕LOGO豆不出现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恢复是什么意思?用ghostde 装的吗?

            是地。

网友A:
分区重新弄一下,WIN7的话有隐藏引导分区。你把C盘设为主分区,直接把那个隐藏分区删除。重新装一下就没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分区重新弄一下,WIN7的话有隐藏引导分区。你把C盘设为主分区,直接把那个隐藏分区删除。重新装一下就没问题 ...

开机完全黑呀,看不见怎么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完全黑呀,看不见怎么装?

进PE啊,难道PE也进不去么。?

网友:
最好用安装版试试。

网友:
检查一下内存,现在一开机就黑屏吗,机器启没得。

网友C:
外接有显示没,如果外接没显示报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接有显示没,如果外接没显示报修吧。

               没有/

网友:
机器打开就黑屏吗??那跟系统就没关系  是本身硬件很可能出问题了

网友:
倒霉啊 遇到装系统后出问题的 呵呵 检查吧 看看是什么问题 估计是显卡或者草鸡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