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气死我了,怎么就下载不下来呢。

楼主(2012-02-13):
我辛辛苦苦攒的分,点了下载没反应。。重新点显示分不够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没反应

网友:
可能你电脑中毒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头痛过,你首先下载的是forum.php文件的把,返回下载界面。在点下载就会出现下载的文件了

网友:
可能是技术不够

网友:
换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同情楼主

网友:
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楼主多方面检查下看看。。。

网友:
我是没遇到过,可能是你的电脑问题。。

网友:
那个貌似不能用迅雷之类的下载 只能用ie的下载 我说的不是搜狗 360之类的ie

网友:
右键,目标另存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