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产的东芝AX/53C本本不显

楼主(2012-02-13):
待机电流0.018,正常触发后电流到1.12不动,内外屏都不显,全板电压都有,找了好几天找不到图纸,板号为6050A2120801-MB-A02,还有一现象就是上不上内存,电流都从0.018-0.567-1.12不动,看了好像不过内存一样,请高手指!!!!!!

网友:
我路过的 我也遇到这样的  感觉要是蒙修就干干显卡 和北桥  当然确保能干的了 别干死了 比如加焊连锡了  重植摘掉点了  我这几天干的都掉点了 郁闷死我了

网友:
东芝的机器是AMD,还是INTEL的,,

网友:
是显卡问题

网友:
干显卡吧   显卡问题

网友:
感觉也是显卡问题。

网友:
             看了下    显卡问题居多    杀显卡

网友:
先排除内存,再考虑显卡,不行的话就只能修主板了

网友:
先用阻值卡测一下内存的阻值,不行再看看是不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