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变成麻子了

楼主(2012-02-13):
刚修了一台22寸lcd,灯管坏了,换灯管时灯管断了,不够数了,放了一段时间,后来修时,发现液晶板背面有灰,就擦了一通,现在把屏装好后,发现背光板上小圆点都显在屏幕上了,屏幕变成麻子了,好难看。不知道是因为背光板装错了,还是把屏擦出问题了,本人刚开始学着修显示器,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屏这东西不好弄啊,换屏吧

网友(点评):
买个屏基本可以买个液晶了

网友A:
偏振片装错顺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偏振片装错顺序了吧?

背上板上也有偏振片吗?如果有的话应该是背光板的问题了,谢谢嚎

网友(点评):
玻璃基板前后都有偏振片的

网友:
背光纸顺序搞错了吧

网友:
换个屏也要不了多少钱把,,

不要误人子弟
请站在客户角度,换位思考一下好不好!
现在一个屏的价格约等于显示器的价格好不啦?
哥们 换屏用不了多少钱???????

网友:
吗呀,又要再拆屏了,真悲摧

网友:
加个负载好了!

网友:
上过图来看看!!!

没图没真相,强烈支持LZ上个图看先……

网友B:
你拆屏换的灯管??????  你还放了一段时间 高人  慢慢擦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拆屏换的灯管??????  你还放了一段时间 高人  慢慢擦吧

何解?换灯管的时候不能放一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拆屏换的灯管??????  你还放了一段时间 高人  慢慢擦吧

过年找不到灯管,没办法,现在发现确实是背光纸顺序错了,不知道是谁动过了

网友:
问题找到了,我把散光片也装下面了,正确应该是反光片 偏光片在下 ,上面两块散光片,低级失误啊,谢谢各位大佬了

网友(点评):
楼主:现在正常了吗?

网友:
导光板板不行了,有坑了,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何解?换灯管的时候不能放一下么?

能放但是不能放了一段时间,灰尘问题
我想应该没有绝尘环境吧

网友:
想办法擦干净灰尘,按顺序装好背光就行,不要划伤了要不就只能换背光

网友:
把背光板搞的太脏了造成的..

网友:
有图么发来看看现象平不容易坏哦

网友:
有图么发来看看现象平不容易坏的哦

网友:
不是有东西在里面要擦或者是换挂了

网友:
现在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