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770-C45每次清CMOS才能开机

楼主(2012-02-13):
接个一块V星770-C45,每次清CMOS才能开机,BIOS也刷了最新的,还是一样,头大

网友:
换电池。有可能电池没电了。电压被拉低了

网友:
见图,上面有SPI接口

网友:
电池也换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
换内存,U,显卡试一下

网友:
i不清BIOS是不触发还是触发掉电啊?

网友:
就是不清BIOS不触发啊

网友:
电压被拉低了!!!!!

网友:
有时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头疼啊

网友(2012-06-22):
我有块清BIOS才能过内存的!还没解决……

网友:
如果有同型号的IO,换个试下罗,本人手上有一块也是一样不清CMOS就不跑码,清了coms跑码到20,好像正常了,但就是不显示,按关机键能正常关机!不知是不是IO的问题!可惜没IO换!!!也是头疼

网友:
我碰到和11楼一样的问题 不过我这个是内存槽烧焦  现在每次都要清cmos 否则一直当d1 要2-3分钟的自检才能点亮

网友:
我自己用的电脑也一样,每次要清MOS才能开机,求解!知道的发我邮箱422050819@QQ..com

网友:
没有试个不知道

网友:
求高手出现,我也有一片跑D1的,放电就OK,BIOS刷过无用

网友:
顶楼上 我这块也是档d1 即档内存 须放电 才能跳过 V星啊 V星 这主板真是变态

网友(2012-07-22):
V星很操蛋的

网友:
同意6楼的看法。今天搞一联想的AMD3000+的机子,北桥是NF6100-N-A2,原集显不能用,但PCI-E外接显卡能用,用外接显卡一段时间后,外接显卡也不认了。先加焊6100,集显能用了,可出现了楼主那样的问题。之后重植6100才搞定。

网友(2012-09-11):
每次清CMOS才能开机!!
这种故障必须要换掉BIOS才行,我已经修好一片了,你就是刷到最新也不行的,必须换掉这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