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 有时候不触发 触发后报警一长两短

楼主(2012-02-13):
插电待机0.08A左右 按开关 大部分不触发 偶尔触发就报警一长两短 求各位高手指点
不触发
一长两短

网友:
一长两短大多是显卡报警。

网友:
像是显卡报警

网友:
来自: 上海
显卡坏了

网友:
加焊显卡,这种需焊多

网友:
这个lenovo芯片那里进水 导致断线也会造成这个情况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