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cpu如何粘上保护盖

楼主(2012-02-13):
今天修好了两块AMD 5200+cpu,可是问题来了,要用什么才可以粘上AMD上面的保护盖,我用了AB胶,热农胶,都不行,要不就是粘不上,要不就是CPU温度开开机就升到85
cpu

网友:
来自: 吉林吉林
核心上涂好散热膏 然后把黑胶刮干净用AB胶沾的啊
同意楼主:
5.0
不懂小飞
同意楼主:

网友:
核心处散热硅胶,外围用AB胶粘,AMD就是坑跌啊,核心居然用硅胶,比INTEL的差远了,人家是把核心焊上去的

网友:
我也遇见过这个 逐末了好久

网友:
同意2楼和3楼的方法,只是修好这个也用住的

网友:
少打了一个字,是用不住的

网友:
玻璃胶可以吗

网友:
AB胶上去后85度呀

网友:
导热硅脂没弄好吧

网友:
CPU也能修,中国有希望了,加油加油.

网友:
INTEL的核心好多也是用硅胶,

网友:
ab胶用一天后,就让温度顶起来了。

网友:
502 行不行 试试